这样的屏线裂开了,有办法吗?

楼主(2011-01-18):
HP的机器,拆机的时候,不小心把屏线弄的裂了点。能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
真是痛心疾首啊、痛苦啊。。。

网友:
表面一层刮掉 用细铜丝能接起来。如果断在转弯的地方就不要弄了。

网友:
在转动的位置就重两端接头处飞线
在直线处可刮开表层直接飞线

网友:
导电胶!内阻大了些!最好还是刮开焊吧!很容易烫坏的!

网友:
从主板上面找到对应的点接到上面算了这样安全点,接的话不太好搞的

网友:
能接,据说用超声波焊机焊。

网友:
在两头 接口处飞线

网友:
在转动的位置就重两端接头处飞线,在直线处可刮开表层直接飞线

网友:
撕裂了多少根啊?如果多干脆买条,当然你要飞线也行,技术要过关。

网友:
用细铜丝能接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断了的话 就在两端接 接好了啊

网友:
断的太多,就要换屏线了,,,

网友:
手别抖  刮漆 焊

网友:
以前弄过IBM老机器的屏线,什么型号的忘了,那屏线特硬,也是刮开了飞线焊,但一般都是弯折的地方断,那个幸苦程度,现在想都后怕!如今再也没干过修屏线这事了!

网友:
两头接线,有干扰吧

网友:
这个屏线一般都是折断的,飞线不稳定,屏开关几次飞的线就又断了。。建议你重新做一根吧,也就10+根线,理理顺还是蛮好的。以前的老机器屏线坏了,我都这么干。。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要在浪费维修的时间!直接换一个不是更好!!你接好了让客户拿回去!整天折合都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