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

楼主(2011-01-18):
我接到一块品牌机主板。INTRL EB芯片组。板载型号是L-I848M    775BGA座  故障现象为开机一秒断电。。不带CPU供电的话。还是一样。强制开机没芯片发烫。    望前辈指点。。

网友(点评):
先看4PIN和24PIN的12V是不是相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超过负载 查MOS管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断电后可以重新触发不?若不能主板存在短路,拨小四脚。若还短,查3.3V,5V,12V有没短路。若能重新触发,可能是缺少供电、热保护或者上电保护(桥空焊),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强制加电能亮机吗

网友:
强制加电。。不开机。。断电后不能触发。。12V对地阻值接近600  3.3V对地阻值150的样子。5V对地450的样子。。。

网友:
如果是那就是CPU供电电路

网友:
你查查  内存有没有对5V短路   VCORE有没有对13v短路  还有 就是   听听电源得声音,如果是短路 电源声音是不正常得!

网友:
看一下 南桥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