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显卡和7300显卡能通用吗

楼主(2011-01-18):
     今天接一台HPV2000本子,本来是花屏,加焊一下显卡,发现显卡上面起泡了,不能永不放过了,不知道是我技术问题还是显卡质量不行,不知道大家碰到没有过,还有请问7200和7300显卡能通用吗

网友:
7200的显卡可以用7300T的显卡代换

网友:
可以  也可以换成7400的

网友:
换7200,7300,7400带T的改良版,比较好用.基本没有返修,就是价格太高.

网友:
72,73,74可以互换的。不过不要买打磨的

网友:
可以互换的

网友:
肯定能 还有84

网友:
可以,7300,7400和110MT都可以代换7200的。,还有在华硕主板上大的703,730,731和770都可以能用,而且我最新发现G86-303-A2在IBM T61上也是可以用的,我前不久才代换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