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Digimax i50拍照有横杠。已经解决

楼主(2011-01-18):
SAMSUNG Digimax i50取景时很清晰,很正常的,可是拍下的照片却不正常,有横杠如下图?:
这是哪儿问题?

网友:
版主在不在呀,帮我看看呀。

网友:
我有一个旧的卡片相机也是这样的,不过我的波纹更小些更多,如同隔着贴了横条纹的玻璃一样的,看别人的判断思路说是快门合不上,可是我对着镜头按快门时,有点声音,好象镜头里的光圈还是快门有点反应,没看惯,分不清快门是否动作,拆了一半,好多齿轮组合,还不敢轻易拆完。
曾经把板上的闪存吹过,也没效果。
一起等版主来支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快门问题..更换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图片.按图说话.

网友:
三星通病,快门坏

网友:
谁有这快门出售?

网友:
建议换个镜头算了。镜头才几十块钱。

网友(2011-02-23):
拆开镜头,对快门部份进行脱水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连镜头一块换吧

网友:
过爆,快门不会工作,折开镜头看是快门不卡住还是快门线断,一般是线断

网友(2011-03-26):
肯定是断线了,换一根就可以,但是用优质耳机线替换会更好。

网友(点评):
换线没错,但不建议用耳机线,因为快门排线都是扁的,而耳机线是圆的。如果飞线。确实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的坏方法,只有在找不到快门线更换的前提下考虑飞线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表达清楚,应该用多股耳机线的其中一股线才对,关键是不容易折断。

网友:
拆开镜头对叶片进行清洁处理后,只拍了几张正常的,后来又回到原故障了,反复弄了几次都是那样,最后还是换了镜头才算修好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有掌握正确的清洁方法!
正确的方法在清洁后,是能够正常工作的!时间的长短要根椐相机工作的环境来决定!正常条件下!一般都能工作几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有掌握正确的清洁方法!

我是把叶片放在酒精里泡一会,然后弄干后装上。请问,正确的方法应该怎样清洁?

网友:
是啊  求正确的清洁方法

网友:
楼上的大侠,说说正确的清洗方法啊?等你啊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也只能工作几个月啊,那就不合算了吧?能收多少钱呢?收少了以后返修怎么办?还是换镜头好。

网友:
前几天朋友同事给了个digimax i5也是一样故障,就像斑竹说的餐巾纸擦干了快门帘上的油,吹了下残留的餐巾纸的毛毛头,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