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骄i270求助 不显示

楼主(2011-01-18):
前两天来了一个一体机,联想的,CPU是台式E2160,内存是笔记本DDR2  1G的,光驱是笔记本,硬盘是台式的,集显的,
来的时候客户说,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候不显示,网卡不行,不多说,拆呗, 这种一体机也是第一次修, 来的时候显示了一下,客户是做软件的,还装的是WIN7韩文系统,叼,不认识,看到网卡打个问号,更新了驱动还是一样,不行,差不多就是硬件问题了,拆开了,再开机,不显示,看到北桥做了一下,北桥是946GZ,,我用风枪吹了一下,哎,,, 不错,心里暗喜,显了,不会是显卡问题吧,用BGA加焊吧,叼,不显示了,加焊坏了吗,不会吧,不想植球了,没有钢网,买了一个新的桥,做了上去,还是不显,,手头有一个代码卡,IBM的,不知道行不行,试试吧,反正他们现在是一家的,一试,神了,跑了,跑到,24,25就不跑了,跑了60步,我把北桥边上的小电容都吹了一下,又显示了, 我晕,不会是电容问题吧,用烙铁都加焊了一下,还不行,还是要板子热的时候才可以,  我晕,  想了好多法子都不行,

网友:
对了,我还没说完咧,拆下网卡可以显示噢 , 买了一个新的网卡换上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感觉 是 座的问题 !!!联想的 座 坏的 最多 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