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上的+3.3V 5V与复位灯触发就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1-01-18):
诊断卡上的+3.3V 5V与复位灯触发就是一闪一闪的,网卡,声卡,BIOS,CPU供电芯片与一些供电芯片与上管都拆了,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把IO也换了

网友:
工包主板,折南桥后灯不闪了,可以正常 触 发

网友:
3.3伏5伏闪是电源问题

网友:
3.3v  5v轻微短路

网友:
晕死,小小问题拆了那么多东西, 南桥拆还能正常触发,第一次听说过

网友:
难道就没测桥的阻值吗   或温度之类的

网友:
南桥的阻值在PCI上测吗?,温度怎么测呀

网友:
v楼主不要盲目拆零件

网友:
去更換clock ic吧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如果判定电源是好的 那就查  3.3V 5V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
3.3V   5V 同时短路,就是SB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有轻微的短路  你打南桥USB PCI的数据线 IDE的DATA IO 的数据线可以在打印口测试到 的

网友:
南桥拆了也能触发?

网友:
应该先换个好电源试一下!

网友:
说说你的芯片 是那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