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945e 开机跑45

楼主(2011-01-18):
一台联想的机器。主板是l-i945e的板子。开机跑45,不内存跑e0,说明机器已过内存。从新刷过bIOS也不行。请教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能说清楚跑的全流程么!跑45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内存的可能大点 在换内存试试

网友:
不过内存,查下内存供电,特别是负载供电,如果不正常,有可能是座子引起的

网友:
直接搞945北桥了。

网友:
应该是集成显卡得北桥!杀了再说被!

网友:
45内存没过,按内存没过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