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几天系统文件就会丢失!

楼主(2011-01-18):
最近遇到一个机子!系统总爱崩溃!
硬盘,内存才换的新的!cpu也换过!
是不是主板南桥有问题啊!!!
cpu
硬盘
文件
主板

网友:
是不是你装的系统本身就有病毒呢!现在有些人在电脑城发系统盘装起后用杀毒软件杀 就有一堆病毒!

网友:
W296835329
的帖子
系统版本坏一次,换一种!

网友:
观察看看吧!!!头大!

网友:
前几天遇到同样的问题。头天装好的系统,第二天重启就提示系统文件丢失,最后把硬 盘格了一次,换新系统就OK了,XP系统太多病毒,WIN7稳定一些。

网友:
硬盘数据线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那就把主板 换下看吧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中病毒了。全盘格,杀毒、装个360勇士打好补丁!

网友:
漫步泪雨中
的帖子
主板 换了确实就好了!

网友:
晕,就想到那些。。。。主板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