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1-01-18):
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东西是导通的!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电感之类的

网友:
小 电 感 的

网友:
我肯定是电感

网友:
这东西不会坏的,通就是好的,其实就是一根导线套上两个磁环

网友:
肯定是电感

网友:
电感,应该没有错吧

网友:
就是电感,只不过磁环在外边

网友:
互感电感?

网友:
这个是高频电感,,

网友:
这个就是一高频电感嘛!

网友:
一段套有磁环的导线,构成一个小电感,用来抑制高次谐波用的。

网友:
我以为楼主说的是旁边的那个........

网友:
到底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