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修CPU供电

楼主(2011-01-18):
一个INTEL945原装板,CPU供电短路,看到这样的我很喜欢,呵呵,拿来直接测管子的G极,发现有一组不正常,把对管子换了以后有CPU电压了,换过了管子我一般都会用手检测管子的温度,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很烫,还出烟了,心凉了,可能是管子功率太小了,我一般换场管是不看型号的,见笑了,很换了几个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想可能是管子的控制时间不对吧,看看这个是用ADP3188做电源管理的,是四相供电,还有四个小芯片,其它都不烫,直接把那相电的小芯片换了,还是一样奇烫,晕了,看来要打信号了,
示波器打每组的G极,呵呵,发现了问题,只有那一组发烫的在工作,也就是U2那组在工作,其它的G极都没有波形,然后再打U3.U4.U5的第二脚都是有波形的,呵呵,是U3.U4.U5挂了,找了三个换上,U3.U4组工作正常,U5还是一样没波形,不过下管的Q15Q16是有波形的,只是上管没有波形,这组以前有人修过了,换过下管,难道也挂了,用万用表测的都很正常,因为不好换,我也没有急着换,U5外围也就那么几个元件,测的也都正常,仔细看以前人家换的很差很可能断线了,我开始跑线,12V到Q13Q14的D极正常,Q13Q14的S极到Q15Q16的D极正常,Q15Q16的S极到地,居然没通,找了线连起来,呵呵OK,维修完工
如果没有示波器我看我头会很痛

网友:
确实啊,有波波修起板来就是快,准啊

网友:
有好的工具就是好啊

网友:
是个修台机的大佬

网友:
不要馋我,要不我也买示波器

网友:
用不惯示波器

网友:
兄弟的示波器多少钱 什么牌子

网友:
安泰信的,一千多

网友:
我是用它修笔记本,店里就我一个人,笔记本台式机液晶就我一个,修主板用示波器太屈材了

网友:
示波器 有条件的话还是要陪一台的。 维修起来很快,很准。
现在不会用示波器的去工厂人间都不要的。

网友:
这个pwm控制的频率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
pwm的频率大概是200MHz到400MHz吧

网友:
修CPU供电 有波波就是快! 单用万用表 很难!  现在都离不开波波了!

网友:
单用万用表 很难

网友:
我的小日本示波器挂了呀。我哇哇哇~~

过完年搞个新的试试

网友:
也准备年后上班的时候入手一款,不知道安泰信和鼎阳的那个牌子好,质量过硬些,请大大们给个建议。

网友:
我修过联想的也是这个问题,换上去一会儿就烧,后来我把G极的0欧去了直接连锡就好了,是驱动不够

网友:
用示波器修CPU供电确实很好   如果只用万用表的话 有的有信号电压 但是没波形出来 万用表又测不到波形 所以还是有示波器不会走弯路的

网友:
看得就想买一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师都看看,有这么高吗,比CPU的外频都高,波波都看不到的

网友:
不会用啊

网友:
如果我会使用示波器,那该多好呀

网友:
楼主还是心细呀,,,一般都以为是发热的那组有问题呢,,

网友:
還是要一台示波器來做維修 就會很方便

网友:
买波波不便宜呀 ,我也想弄个玩玩

网友:
我也想买个,请问要用多大的示波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M的差不多了

网友:
400MHZ的示波器蛮贵的吧?

网友:
看来我也得买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

网友:
用示波器看的是过程不是结果

网友:
一般都是发热的那组坏,你这是反过来,这组没坏的累的发热。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曹老师!示波器做维修需不需要买直读数据的啊?

网友(2015-10-05):
Q15和Q16这里S级没有接地的话,会影响CPU主供电放电回路和下管正常导通工作。

网友:
上管没有波形,这里其实可以打下本身G级对地阻值来判断故障。

网友D:
一般如果是查到cpu供电的某一个管子短路或是其它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全部供电管全换上,这样有时候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如果是查到cpu供电的某一个管子短路或是其它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全部供电管全换上,这样有时候可以避免 ...

正常情况下,CPU某一组供电管子S级输出异常的话,是不会影响其它供电相MOS管S级输出电压值的,因为它们是并联方式连接。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况下,CPU某一组供电管子S级输出异常的话,是不会影响其它供电相MOS管S级输出电压值的,因为它们是 ...

有的时候多相供电中,某一相或是几相供电不正常会造成剩下的负载过大有一定的机率会影响他的寿命。所以我一般都是全换掉,并且上电前把一些主要的信号排查清楚再来开机。

网友:
示波器对检测某些类型的故障来说,确实能发挥万用表替代不了的作用。

网友:
这种短路简直是送钱啊 简单

网友:
哈哈,示波器我还不会用呀!

网友:
修主板还是要示波器爽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