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测试结果--在线等!

楼主(2011-01-18):
小弟不才,请各位帮忙谢谢。7300gt 256MB的

========================================
十分感谢 qqwert2188 耐心的帮助。   故障 M5显存虚焊,加焊后完成!

网友:
M5显存报错 试加焊一下显存试试!不行就换块显存 再不行要加焊GPU了!像这种单一数据位连续报错多为GPU虚焊多

网友A:
GPU加焊过了。显存不知道哪个 全部加焊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加焊过了。显存不知道哪个 全部加焊一遍???

是M5显存报错了。你自己把M5显存拆出来再上机测试看! 确定是显存坏还是GPU虚焊最好把M5和M6调换下位置再测如果报错位还是一样就是GPU虚焊了!如果坏位报错改变就是显存问题。说这么明白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和你说是M8显存报错了吗??不信你自己把M8显存拆出来再上机测试看! 确定是显存坏还是GPU虚焊最好 ...

哦 谢谢。我去尝试看看。

网友B:
兄弟刚刚粗心打错显存位了不好意思!送上7300GT显存定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刚刚粗心打错显存位了不好意思!送上7300GT显存定位图!

兄弟。我还是看不懂。。刚刚加焊了M8了。没有效果。。你给的定位图,我也看不懂。我是小菜 呵呵。。。直接告诉我哪个有问题吧。

网友B:
你现在MATS报错显存为A02 A02 A02 A02 (就是说显存定位图A区报错)A02正好是在你打出来的显卡图的M5显存。问题就在M5显存和GPU之间 不是显存坏或虚焊就是GPU虚焊了导致GPU与显存之间数据线开路!测试引起显存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MATS报错显存为A02 A02 A02 A02 (就是说显存定位图A区报错)A02正好是在你打出来的显卡图的M5显存。 ...

兄弟 谢谢你。。搞定了。M5那个显存问题!加焊下OK了。弱弱问你下 定位图是不这样看的

比如这个7300的显卡 。报错为A14 就是在 M6的位置上。  C 15 就是在M2的位置上。。可以这样看吗 ?

网友(点评):
完全正确,在NV73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