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外接正常,内屏无显!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1-01-18):
今天又修了一台HP CQ40AMDCPU的ATI独立显卡,外接有显内接无显,原因是屏线断线,一根黄色LCD_DDC_DAT在转弯的地方断了,第一次修此类机器我还换过显卡,所请有修此类机器的注意先排除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设计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6520s的,那个屏线怎么那样走啊,不知设计人员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CQ40的机器的屏线 是挺爱出问题的  我修过一台 开机掉电的  屏线短路了

网友:
线外后内是不,下次先看一下屏线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