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C 不亮(问题已解决,是南桥坏了)

楼主(2011-01-18):
原来是北桥虚焊,吹啦一下就可以亮机,亮机后再关啦机就不亮啦,右下边有个红灯长亮。
现在是按电源开关都没有反应啦。
北桥我都换啦,主板还是没不亮机,3V和5V都是正常的。
谁碰过这种问题的人说说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问题已解决,换啦南桥就好啦。

网友:
RE: 华硕A6TC 不亮

按电源开关也是没反应的。

网友:
应该 跟北桥 没有关系 查查北桥附近

网友:
查EC和南桥,排除虚焊,控制信号没有生成。

网友:
重新回忆你都做了哪些地方,检查一下有没有被你做“坏”了
的。

网友:
查原理图,按原理图接线

网友:
按开关是机子没反应 还是电流没反应  要是电流没反应跟北桥是莫有任何关系的  除非是2合一的桥

网友:
按原理图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