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告诉我一下这蓝屏是说什么?

楼主(2011-01-18):
这是ASUA K40AB的本本就是用一段时间会蓝屏重启在开又可以用。。。。。。有时候也会死机。。。。 你们看的到吗这是截图的要不那个太大了无法上传

网友:
at12dvag这个文件有问题,可能是硬件也可能是驱动问题,
你重启一下,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那可能就是硬件或驱动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就是显卡的问题啊.你可以先换驱动试试

网友:
蓝屏有很多代码,有的是硬件问题,有的是软件问题

网友:
很明显 是显卡运行故障, 要么是驱动问题 要么就是显卡本身的硬件问题

网友:
慢装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用驱动人生打个最新的显卡驱动

网友:
显卡驱动,如果是GHOST系统,不要装显卡驱动,进了系统再装显卡驱动
如果你说用一会就这样,那有可能是显卡温度过高,还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你换个内存看看,先 从简便的方法试试

网友:
蓝屏原因太多了,内存主板硬盘电源,数据线……
你试一下删了ATI驱动看看。

网友:
先换显卡驱动,不行再换系统。如果不行,换显卡。

网友:
先做显卡驱动,或先换内存擦试,要不做显卡

网友:
應該是內存問題,你換個內存看看,不行再換系統。

网友:
我认为是内存问题,换一根试下!

网友:
1.若新安装某硬件的新驱动, 或安装了某软件, 而它又在系统服务中添加了相应项目(比如:杀毒软件、CPU降温软件、防火墙软件等), 在重启或使用中出现了蓝屏故障, 请到安全模式来卸载或禁用它们.
2.也可以重启系统, 在出现启动菜单时按下F8键就会出现高级启动选项菜单, 接着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重启后一般问题就不会存在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我也认为是内存问题,换一根试下! 因为我也经历过相同状况,换过内存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先换一下CPU内存硬盘计划试试不先的话换个系统,然后在去动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