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黑屏故障

楼主(2011-01-18):
今天接到三星的T190显示器,用户说一开机就黑了四分之三的屏,黑屏的部分会随着时间由上往下拉开,大概要半个小时屏就不黑了.我接上主机正如用户所说的一样,如图.有哪位师傅修过这样的故障吗?谢谢了!

网友:
还有就是一重起主机故障马上就重现,在开机的过程中,系统换一下画面,显示器就会跟着画面一下好一下黑屏.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只要屏黑的那块拉开了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AD板故障24CXX更換看看

网友:
明天再替换下看看怎么样,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习惯都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拆开后看到电源处有几个电容貌似虚焊了,加焊后不黑了,放在店里用了一天多没出现过故障,就怕客户拿回去又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还会虚焊??不应该吧

网友:
电容旁边有个MOS管的,MOS管所在的线路板都黄了一大块

网友:
電容(容質)不足引起。

网友:
应该跟电容有关系,随着时间慢慢场展开。这类故障首先看电容是否鼓包,漏液,虚焊。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的问题,有没有用通用板点过?

网友:
本人新手,接触液晶显示器不久,卖电脑就做了四五年,拿来修的大多都是卖出去都过了保修期,在手上修的大多都是电源和高压坏的,像这样跟屏有关系的不敢轻易动手.手头上没通用板,不过我用了好几条不同类型的通用高压条去点灯管都点不亮,不知是否电压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都没鼓包,漏液.

网友:
換高版線接對嗎 電源 開關 亮度 接地 這4條接對嗎(不是插座一樣)就是一樣的(定義)喔

网友:
MOS管黄属正常

网友:
今天才到网上搜了一下三星T190黑屏后又好的显示不止我这一台,是一大堆,三星真郁闷了!!!!

网友:
等了几天拿到了三星的原装驱动板和屏线换上,故障依旧,郁闷中

显示器的问题解决了,是显卡输出的分辨率超出了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1440x900)所造成的.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