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B500K电源板ADP-30EP

楼主(2011-01-18):
今天接到一个LG LB500K的显示器,客人拿过来现象是开机画面闪一下就灭。心想这个应该很容易修吧,就报价让客人先放这修。
拆开一看,电源板还好,没有电容鼓包。这下完了,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了。没办法,只有一步一步排除了。
1,先测试屏的灯管,没有问题
2,用外接电源测试驱动板,也没有问题
这样问题就出在二合一电源板子上面了。不接驱动板,电源板上面的12v,5V很正常,接上驱动板后,5V也正常,但12V就一直升高到20V左右,这个傻眼了.......不接负载电压很正常,但接上负载12V怎么就会升高呢?12V 及5V 的电容我全部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现象。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高压板 断开 试试

网友:
还有 3v 都断开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我将原高压断开,外接高压条,显示几秒就保护了,此时12也会升高到20V左右,
还是不行。只要接上5V,12V就会升高。我想一定是5V出了问题,于是我就电源
板上的5V空载。用电源板上的12V,外加一个12V转5V的小电路板加上去,这时
可以开机正常显示。心想这下搞掂了,可是到第二天变成不能开机了,12V 偏低

网友:
电压这样升应该是正常的,是高压有问题。

网友:
但是我用外接5V,用它自身的高压点屏及其驱动板是可以正常显示的。那应该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查一下,5V是负载过重,你这电路就是取样反馈在5V电路上,当你5V过载进电压降下来,取样不够5V就继续升,但另一路12V就飘上去了,如果这个电路在12V上也取样的话就不会有LZ说的情况了。检查一下5V电路吧。问题应该出在5V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外接12v灯泡一个,把原来的高压保险断开,外接5v灯泡一个,分别接上开关,开始都闭合,看哪个亮,然后开一个 ,关一个,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判断是哪路的问题。然后再顺着这路跑线 ,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1-02-17):
回复 网友A:

楼猪,请问这块电源板后级八个脚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12V 5V 控制芯片是das001

网友:
没修过这种问题,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