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报错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1-01-18):
IBM的ThinkPad系列笔记本电脑的错误代码解释以及解决方法。希望大家有用。
101:中断失败
  102:时钟失败
  103:时间中断失败
104:保护模式失败
  105:最后的 8042命令未接受
  107:NMI 检测失败
  108:时钟总线检测失败
  109:Low meg芯片选择检测
  以上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请检查主板设置是否正确,严重时需要更换主板。
  110:平面奇偶
  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这种情况一般是内存发生问题,请将内存换一个插槽试试。不过,如果有连接到电脑的扩展部件,请先移除。
  111:I/O奇偶
  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仍然是首先检查内存条是否损坏,然后请检查扩展部件或端口复制器是否损坏。
  0175:CRC1错,EEPROM校验错
  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系统主板,停止POST任务。

: A类设备检测失败
  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重点检查串口设备、通讯接线等部件。
  1201: B类设备检测失败
  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请检查主板上的红外接口是否损坏。
  158:设置了SuperVisor密码但没有设置硬盘密码
  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请重新设置硬盘密码
  159:硬盘密码与SuperVisor密码不相同
  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请将硬盘的密码设置为与SuperVisor密码相同。
  161:电池失效。
  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这当然是电池的问题,请重新更换电池或检查主板上的现用电池是否有漏电现象。
  163:时间和日期未设置
  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重新设置时间和日期。
  173:设备数据丢失
  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在屏幕上选择OK,然后设置时间和日期,必要时需要更换备用电池。
  174:设置错误。
  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先去检查一下硬件设备是否配置正确,或者检查硬盘的跳线是否设置正确。
  0177: SuperVisor密码检验错
  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系统主板。
  1701: 硬盘控制器失败
  1780, 1790: 硬盘0出错
  1781, 1791: 硬盘1出错
  173 192 163出错,出错部件及解决措施:硬盘错误,当然也不排除主板存在错误。
173(Configuration data was lost.) (CMOS 设备配置信息丢失)
1. Select OK in the error screen; then set the time and date.
(在 开机 ERROR 画面上按OK,然后设置系统时间)

2. Backup battery. (CMOS 电池需要更换)

3. System board. (主板问题)
163(Time and date were not set.) (系统时间没有设好或混乱)
1. Set time and date.(设置正确的系统时间)

2. System board. (主板问题)
192(Fan error.) (CPU 散热风扇故障)
1. Measure the voltage of the backup battery. If the
voltage is not correct, replace the backup battery.
(检查CMOS 备份电池的电压,电压不行时更换电池)

2. Fan (要更换CPU风扇)

3. System board (主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官网哦?

网友:
路过来看看,笔记本维修经验不多,所以经常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