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01-18):
有台海尔显示器,第一次开机,能正常使用20分钟左右背光就不亮了,电源指示灯是开机状态,关了电源重开一下,能亮一下,就又灭了,多关一会,再开,能多亮一会,

电源高压一体,和灯管全试了,没有问题,考虑是驱动板的问题,具体是驱动板什么地方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驱动给电源板的开关信号对地短接一下后灯管就会一直亮不会过一段时间就灭,但是关了显示器再开,问题依旧

网友:
建议把高压电路整改一下,如果不行看看驱动板的程序有没有刷对

网友:
看清楚屏是否黑了,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
本人是海尔售后的!具工厂告诉我们需把存储芯片换了 !变压器也换!必须把存储芯片程序刷没了!然后测灯管处是否有20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查驱动板给高压板的信号,在正常和不亮时有没有变化。若没有变化,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一般是灯管电流反馈回路的问题,查高压电容。若有变化,那是驱动板CPU的Firmware问题。

网友:
灯管亮与不亮,驱动板给高压板的信号没有变化,那是不是能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吗?

网友:
那就是高压板问题了。驱动板一般提供2个信号给高压板:灯管点亮信号和灯管亮度控制信号,前者是高或低电平,后者是会随调节屏幕亮度而变化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原来屏是LED背光,有一条线接触不良了,更换后问题解决!!1

网友:
学习啦  还没有遇到这么样的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