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天行7300LE-GD2 CF 黄金版 TC256M F37

楼主(2011-01-18):
一块七彩虹天行7300LE-GD2 CF 黄金版 TC256M F37开机主机一声长八声短响,亮不了,小键盘灯会亮,是显卡那出了问题了,请各们大师傅分析分析一下,我是个新手.
显卡

网友:
先测下电压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就修电压,如果正常,就直接加焊GPU,7300的一般都是GPU虚焊造成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看法

网友:
举双手赞同2楼的

网友:
比较赞同2楼的 话说我也是新手唉 ……

网友:
这个显卡很容易坏BIOS,我这里还有两个没有办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