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

楼主(2011-01-18):
又是一台DELL M1210的本子,机器原本是有时花屏。在我这试好久没见花屏,凭经验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就让客户换了一片升级版的芯片,结果芯片换上去内屏不显外接花屏。然后又换了一片全新的问题还是一样,换回他的老的还是一样。 显卡周围也没有掉件 也没掉点就是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了。是显存坏了吗?三星的颗粒。  有遇到此情况的吗?

网友:
前几天 刚修过 两台 全是显卡, 硬盘 内存换换试试

网友:
刚修过 全是

网友:
我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屏线接口没有插好,把屏线用酒精洗 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存坏,我以前也换好过很多三星的颗粒

网友:
之前修过两台外接正常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前天也修过一样的,当时外接正常换了芯片后好了,这个换了也不行。郁闷啦

网友:
你有没有换过上半身试试啊。确定是不是屏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 显存坏 怎么判断

网友:
只能是换显存颗粒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