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C520通病

楼主(2011-01-18):
有时候看到大家说清华同方C520的通病等,以前没碰到,今天来了一台,有时认硬盘有时认不到,有时做系统还能走一段,不过奇慢,客户说以前电脑就特别慢。排除软件后,拆除板子,怀疑CPU供电可能虚焊,加焊不成。仔细想了一下,还是跟南桥有关系,查周围的三端稳压器U23正常,时钟附近的两个稳压器U46,U47,其中U47只输出2.0伏,另一个U461.5应没问题,感觉2.0,低了,由于都是G1117,于是两个调换一下,2。0的那个输出了2.5伏,另一个只输出1.0伏,显然G1117坏了,买了一个1。5伏的1117换上,然后把R677,R678,两个电阻拆掉{我买的是不可调整输出的1117},把R678接地即可输出稳定的1.5伏。U47的2.5伏是给南桥的。进行测试,正常了。之后我朋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故应是机器的缺陷,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可是没搞定

网友:
代换的方法很管用,特别适合没有图纸的机器

网友:
是设计缺陷吗?输出不稳定?受教了。谢楼主

网友:
我也修到过1117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由其是神舟和同方的方正的机器比较多

网友:
神舟也有款是有时不认硬盘 ,有时认得到 ,一直都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