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6307-BTN 输入VGA信号却黑屏

楼主(2011-01-18):
  客户要送修台联想6307-BTN,他在电话中告诉我:故障现象是不插VGA头,能显示无信号输入,插VGA反而黑屏不显示。我说这个简单啊,好修的,照老经验总无非是尾板输入虚焊了。结果拿来一看:AOC代工,才08年4月10生产,比较新,送入VGA信号确是黑屏,但指示灯却为绿色,说明行,场同步信号送到了,再测量VGA线,三基色,行场数据时钟全通,吐血,原来不好修啊!!由于能显示无信号输入,那电源,B+,高压,尾板这些都应该是好的,应从从总线,数据这边着手。底板先打值SDA,SCL,VS,HS 分别为672,673,648,651,感觉也差不多,再上电送入800*600信号,在尾板上测SDA和SCL电压分别为:3.87V和4.10V,  5V为4.96V。有点疑神疑鬼的,这数据时钟电压也低了点吧,再测管座:G1:-32V,  G:21.5V,    G2:24.5V,  R:29.5V,   灯丝:6.1V,   B:24.7V ,又怀疑G2加速极电压是不是太低造成黑屏,再拔掉VGA,在显示无信号时再测G2,结果也是这20多伏,说明没问题,看来它加速极电压设计就这么一点就够了。又怀疑数据时钟上的稳压二极管有漏电,吸空脱开,嘿嘿,还是给我个黑屏,晕了。因为这个是一大厂里搞设计用的,说是一定要修好,无形中给我压力,第二天又催,有点茫然了,看板子时看到24C08,想想这个数据我肯定是拿不出的,结果客户说他还有一模一样一台,是倒入一杯水烧坏的,我让他赶紧取来,看底板,高压包旁边一个黑黑大洞,24C08清清爽爽的还在板上,拆之,转眼想想我还是先把这个数据拷下来吧,说不定以后还用得着,待会要是上机正常的话又下拆下保存数据岂不又要麻烦一次,用编程读出并保存好数据,上机,哈哈,亮了,压力去掉了,心情大好。。。。  在此附上此机24C08的数据,或许有兄弟也会用得着

978 Bytes, 下载次数: 3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看来LZ也是个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G2:24.5V
什么管子,G2电压这么低,可能性不大!

网友:
又怀疑G2加速极电压是不是太低造成黑屏,再拔掉VGA,在显示无信号时再测G2,结果也是这20多伏,

你的万用表有问题,不是高阻抗的。

网友:
管子已经不知道了,修好后客户急冲冲的来拿去,对于修CRT早就烦了,维修费30块一台,开店的又不好拒绝客户,因为劳动付出多,维修费低,没动力了,根本就不愿再去多看一眼用了什么管,有机会你碰到此机型时也实测一下吧,我的表没问题,因为测其他几个电压都基本正常!

网友:
高。。。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