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 待机002 不开机

楼主(2011-01-18):
接机,待机002 开关电压3.3 按开机键3.3-0有跳变,但是不触发,有3.3V 5V 1.2V 按开机瞬间量 3.3 5 1.2 都被拉低为0 电源灯闪完后 这些电压恢复 请各位高手指教啊 AMD CPU 集成显卡
不开机
cpu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IO有没有发送信号到南桥?楼主

网友:
负载有短路

网友:
仔细查下各个MOS 对上和对下量下,可能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 公共点 被拉低了

网友:
我修到这个机子···待机只有5v的?
不知道lz这个是不是也是待机5v的·后来没有修好··
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主板听说TPS51120容易坏,后来我换个TPS51120 通电 5V混合MOS冒烟了,换了MOS管老是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