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11-01-18):
开机提示: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查了下,大概意思是USB设备有短路的意思,有保护。
放电了,重刷BIOS了,都不行。
大家给个思路。

经查确实为排阻822阻值变小造成的。特对该网友表示感谢。

网友:
查下是不是USB跳帽掉了。另外,前置USB短路也会造成这种故障,可以把前置拔掉。

网友:
华硕主板 USB 跳冒以后 有两个排阻5V     822    472    地   两排阻 中间通南桥   如果  这两个排阻 坏件 或者开路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以前发现 板背有断线 一般 我直接 锡连  471排阻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只是华硕得一个保护电路设计!

网友:
看来大家的经验蛮多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是连接472排阻,不是471排阻吧

网友:
阻值变小的很少见,变大的常见

网友:
检查一下usb是否有5v供电前置及后置usb的跳线帽有没有跳好。华硕的就是垃圾。。。没事搞些烂跳线。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 哪个帖子都有你的身影 有时间教教我可以么 最好是可以提供点自学主板维修的视频资料最好了

网友:
这种跳冒也是大多数办上都有的,维修就要有耐心细心,不要光是指责做板的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