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9针DC头怎样接外置直流电源看电流

楼主(2011-01-18):
HP的头9针的。有一个LIMIT_SIGNAL 接一般的直流电源开不了机。。也看不到待机电流的。怎么处理才能像一般的机器那样检修呢?
开不了机

网友:
从电池接口处用鳄鱼夹给正负极供电尝试一下。或者模拟出一个信号检测电压,接入适配器接口。

网友:
就是不知道这个电压是高还是低。。。熟悉的高手说一下。

网友:
期待 高手出现 继续关注

网友:
期待 有经验
的师傅现身说法。。

网友:
短接保隔电路中的一个MOS管就行啊

网友:
弄个6。2V的稳压管跟个10K电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你也可以买个专用的接头

网友:
LIMIT_SIGNAL 那里加6V左右的电压就可以啦!用以个50K的可调电阻从电源正极分压就有6V
啦!

网友:
用稳压二极管8V多就可以了

网友:
中针加6v 。买一个8块钱更方便。。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很简单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3881-1-1.html

网友:
非常感谢17楼的朋友。。

网友:
直接加一个 6V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样改有的机器还是用不了啊,像CQ40的就有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