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P15L4

楼主(2011-01-18):
这台显示器通电有显示   检测电缆接口未插入  但接上信号线没显示   灯管是亮的  拆开壳子  发现驱动板VGA接口上边有个八角芯片被焊过  不知道是不是被换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驱动板 吧 假三星很多有这种问题 修不好

网友:
应该是24Cxx的存储芯片吧。如果换过了就要找数据来写了。

网友:
如果插电显示无信号输入, 插VGA线没显示,应该程序问题, 与屏供电IC关系没关系

网友:
是24CXX的问题,换了就可以好,如果有程序也可以刷个程序。

网友:
驱动板左上角有一个插针试的8角24C16A   右下角时24C02N被人可能换过    我换了别的也不行

网友:
换驱动板吧,省时省工。

网友:
这个板是飞利浦代工的,屏接口为RSDS,屏为:LS150X05; PCB:3138  103  5689; gm2116+AT49LV001NT ; 贴纸:HS3 150S 204;这个程序我只有飞利浦的,用在联想机上可能有差别,24C16数据没多大差别,AT49LV001会在差别, 先备份,再刷, 看看你板PCB编号是否一样, 发个24C16你试下

PHILTPS 150S4 AT24C16A.rar

网友:
换驱动板吧,换存储芯片好的机率不大。

网友:
刚好我有这台机的程序..上传给你吧

网友:
LZ修好了没有,是24XX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