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D1 PRO 主板启动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1-18):
从一位学生手上收来的华硕 P5GD1 PRO 主板

有听他说过 刷过BIOS 现在开机页面如下

不知该如何操作 我也没编程器 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问题已解决 具体请看下面回帖

网友:
BIOS刷错了! 华硕其他型号还有另外一个芯片8脚得 24开头 哪里里面有监控程序  那个东西出错了 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那你先给他刷BIOS再说,USB的问题

网友:
我用他主板自带的刷BIOS程序 刷了一个华硕网站上这个主板的BIOS 也提示刷新成功了开机还是这个画面  我再刷它一次最早出的一个BIOS 试试看

网友:
你问下你学生这板原来是什么问题, 看原来是不是这个问题。

感觉好似BIOS的问题

网友:
刷了最早的那个BIOS 也没用  是否会是主板上有跳线插错了

网友:
最新消息 我上网找了这块主板的清晰图 在开关针脚那边上 的确是少了两个跳线帽 从废板上找了两个装上去 开机 OK!
问题解决 谢谢楼上所有回复的朋友

网友:
这是华硕主板上特有的问题,一个是跳线没跳,还有一个就是连接跳线的一个三极管坏也会这样

网友:
搞了半天。。。。

网友:
没有搞半天 半小时就弄好了  这个或许是 那同学故意拿掉的 也可能是 那同学也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

网友:
呵呵 有时别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是USB的条线帽把

网友:
晕,你们没有看到英文吗,还好我看得懂,上面英文就提示了超频了啊,路线出错啊,大哥们,

网友:
跳线出错啊

网友:
应该是USB的跳线了,华硕的就要接USB跳线的,不接就是上面的提示了

网友:
感觉老主板就是跳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