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电压有3.3V和2.5V正常不?

楼主(2011-01-18):
本人有一V星板,以前是正常的,今天点不亮了,经查DDR内存电压有3.3V和2.5V正常不?

一内存槽第1脚和第4脚直接接3.3V,另一内存槽第1脚直接接3.3V,第5脚就是2.5V 了接MOS管的要S脚。
MOS 管由LM3241 控制

因为出现3.3V供电,怕烧内存一直没敢上内存测试

网友:
上拉呢?一般来说这种都是虚焊或者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你得是一代内存吧?里面有3.3V应该是正常得  好像 第4脚吧 是3.3V好久没有修台式机主板了,主供2.5V VTT1.25v   你找找有没有 9173 芯片 ,如果出现跑C3 那绝对没问题  要不不跑吗  估计还要找找其他问题了!

网友:
跑码 多少呢

网友:
得看几代内存

网友:
一代内存的电压是2.5V, 上啦1.25。
二代内存的电压是1.8V, 上啦0.9

网友:
3.3v是SPD的电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内存槽第1脚和第4脚直接接3.3V,另一内存槽第1脚直接接3.3V,第5脚就是2.5V 了接MOS管的要S脚。
MOS 管由LM3241 控制
因为出现3.3V供电,怕烧内存一直没敢上内存测试

经努力学习问题已解决,有一脚为3.3也是正常的,现那主板正常用着,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