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D1代码

楼主(2011-01-18):
今天修一块ECS,775U的板子,有时不能触发,有时可以,INTER的芯片组,测开关针有2.73V的电压,查绿线到I/O直连,就用风枪吹了一下I/O,试了试,有时能触发,还亮了一下;有时不能,诊断卡跑98、D1就不走啦,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有的时候能开机,关机后在开机有时就开不了啦...    .现在是一直跑98、D1不亮啦,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啦,U换啦,不插内存也是跑D1,测CPU供电1.13V,,测内存供电1.98V,,,,,,,,一般显示D1是哪里的问题呀,像这类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
我个人遇到的D1 大多数都是内存过不了!个人观点

网友:
加旱下北桥

网友:
加点助焊剂,加焊一下U坐

网友:
看先CPU座有无针脚出来的,没有的话就是座问题了!

网友:
北桥 北桥 北桥   加热

网友:
看看VGA相连的元件,再北桥

网友:
内存方面 没问题 就烤U坐把  坏的太多了

网友:
开关针电压不对,把IO拿掉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开机五个条件。

网友:
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行,跑D1,查内存供电、负载、总线,见意用洗板水刷下座了,极可能是座子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