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680K2打印机不进纸

楼主(2011-01-18):
epson 680K2 几个月前的机子,打印机不进纸,
放入纸张,打印头转动,就不进纸打印机还有滴滴的响声。。。
打印机

网友:
你是打A4纸还是多联纸?检查一下传感器

网友:
检查一下传感器!传感器排除就只有戳纸轮了!

网友:
你简直没吧问题阐述清楚。。

网友:
前后进纸的没调??

网友:
你是打多联纸还是A4纸,你先用东西把传感器按住,看戳纸轮在转动没有?没有就证明传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