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黑屏

楼主(2011-01-18):
客户拿来一块显卡讯景9800GT,384M 的,黑屏,以前修过,加焊的主芯片,好啦,用了十几天有不行啦,说是玩着游戏就黑屏啦,开机,一进系统就黑屏,一直没时间看,在这放了两天,今天开修,结果是直接黑屏,就没出现自检画面,心想还是老方法吧,直接BGA啦,试试还是不行,再加焊显存,还是不行,测量场管供电,12v、3.3v、2.7v,测场管D、S,发现阻值只有001,不知道是好是坏,怎么修

网友:
DS 只有001?  都短路啊  先下了MOS  看看  还短路不?然后看看 D级通向哪里!

网友:
短路了就不能开机了。。说明没短路。。。看看bios。。不行就那下来重置一下

网友:
001肯定不正常,看是什么场馆 ,有可能要重置gpu

网友:
重做GPU 阻值没问题

网友:
可能GPU已经挂了。加焊次数多了不行。

网友:
按步骤来吧,先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