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思路

楼主(2011-01-18):
今天接了块945主板 问了下说是正常使用中突然关机 开不出来了 ,上诊断卡 开机就OO 复位等常亮 ,开机排针有3.3V 复位有1.53拆下仔细检查了下 没有电容漏液 鼓包的 上假负载 都有电压 就是复位的电压低 不知道是不是假负载的问题 ?后跑线发现 开机排针 居然不接地!我纳闷啊 应该有个接地的啊  而且用二极管档 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接开机排针地线 居然可以开机 ?什么原因 ?求思路啊

网友:
楼主是新手啊?触发要看什么IO的,有的是高电平触发,有的是低电平触发,如果是高电平触发的话,开机排针就没有一脚接地的,你还是仔细看看IO的图纸再修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哈,

网友:
楼主维修电脑的技术还要加强啊 别绕开机了 查复位吧,换CPU试试什么的 电源什么的先全部换一边。

网友:
内存,南北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我还是去查查图纸 加强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