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复了一块ASUS 785G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1-01-18):
最近修复了一块ASUS 785G键盘,鼠标不能用
问题找了好久才找出来,原来也算是个通病了,键盘鼠标背后华硕一般会有一组排容,取掉即可恢复键盘鼠标能力了,
一般都是这一组排容倒地了才会出现鼠标键盘不灵

网友:
电脑通病好多啊,如果有本书就好了

网友:
向这样的问题,一般打组织都可以打出来的。

网友:
兄弟,是排容吧,排阻拿掉哪来的供电啊

网友:
就是啊,你说的应该是排容吧

网友:
是排容还是排阻啊。。。。让楼主说。。。

网友:
是排容吧

网友:
排容漏电很多的,不光是华硕的都有这个通病,也不光PS2口有这种情况。。。

网友:
排容去掉可以用,它只是起了一个保护和滤波的作用,经常都是因为漏电引起了,

网友:
是啊,472拿掉就没有供电了啊,排容是把杂波旁路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