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主板 同样的配置 无法同样运行同样程序

楼主(2011-01-18):
系统统一重新安装,驱动统一,但是就是无法运行某一个程序,请问大家是否遇到过?
主板

网友:
硬盘有没有全部格掉呢,我遇到过几次,硬盘全格就好了,重建mbr,不然连QQ都装不了,你遇到过没

网友:
网页可以正常运行,QQ也可以正常,就是不能运行某一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