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HP541掉电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1-01-18):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HP541,故障为开机不亮,自动重启。拆机观察无掉件、腐蚀及维修痕迹,板子很新。该板为集成显卡,北桥是6100,cpu是amd双核。裸机加电,电流跳到0.4A不动,3V、5V、1.8V、1.2V都有,cpu供电1.15v。一直加电不动,过10秒左右电源指示灯会闪一下类似重启,各输出电压也会有一个跳变,感觉是有电压没出来或者cpu坏?没找到图纸,类似故障要怎样维修呢

网友:
这种机器是显卡虚焊,你压压就知道了

网友:
先加汗显卡看看

网友:
是显卡虚汗了,以前有修到一样的板

网友:
又学一招,楼主加焊显卡后说一下结果啊。确认一下楼上的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