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HEDY 1707A MCU程序一套!开机显示HEDY 屏幕功能往右下角走去了.

楼主(2011-01-18):
求HEDY 1707A MCU程序一套!开机显示HEDY 屏幕功能往右下角走去了.怀疑数据乱或者驱动板坏了,接电脑VGA显示绿灯,屏幕没显示~~VGA线没问题也换试过了.原因不是MCU数据乱了 是MCU旁边的24CB16数据乱了..晕~想不到MCU数据也乱了!全刷了~MCU 24C全部OK了~~~用了几天没问题了!!!!!还好在广州找到一摸一样的机子!买一台救一台!!囧!在这里恭祝大家新的一年 生意兴隆 多赚大钱 身体健康!

网友:
测试下高压板和灯管是否有问题, 至DOS菜单位置可调整的

网友:
我用另外两个灯管测试过 高压板和灯管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程序不般都很少坏的应该没什么人有的。

网友:
检查下同步信号H V

网友:
刚拿了一台相同的HEDY L1707A MCU旁边的数据用编程器保存起来,原那个24BC16无法擦除和读取(内部应该有坏道神了..) 换上新的24BC16 刷上同样行数据 现在能正常显示了,但是关机再开后,屏幕上面开始有五颜六色的点然后整个屏反白...必须拔除电源!然后再插入电源 就可以一直使用~按键关机后再开又是同样的故障!刚修好这个故障又有另外一个!望高人指点

网友:
还有别的问题 把别的好的零件再换到坏的上面去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显示器,类似的故障,刷了数据已解决。多谢楼主提供数据。

网友:
大家既然是同行 就要手把手 互相帮助.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