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进牛奶的维修

楼主(2011-01-18):
前天一同行先是在我这找了一个MAX8734芯片,说是一块HP500的板进了牛奶,没有3\5V。第二天交给我,说3、5V还是没出来,另外板上还有大短路了。另告诉我进牛奶的大概位置等。

开工:
板号:LA3361P
竟然有明显的短路,我就先查这问题。

测到PL4对地短路,断开PL4,得知B+短路。

分别断开PL15、PL11、PL8后,再测B+是否短路,当断开PL8后B+就不短路了。
把短路故障缩小范围至PU8周边(MAX8743EEI,产生+1.05V_VCCP和+1.5VSP)。
仔细检测把短路故障排除,但同行所说的3、5V(+3VALWP和+5VALWP)没出来。
先查MAX8734AEEI相关工作条件等:

结果是查到一过孔有断线,连线后,+3VALWP和+5VALWP正常产生。
待机0.1A,偏大,应该是哪有轻微短路。触发后电流跑到0.6A左右不变化。

再继续查…………
+1.8VP没产生。如下图:

仔细检测ISL6269,确认此芯片坏。换之,电流跳变爽爽的,

接屏,机器亮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不一样,同行整不了,给兄弟送钱来了

网友:
下雪了。。。。。郑工抽了点时间写贴了

网友:
很详细呀,呵呵

网友:
详细哦!   长经验哦···

网友:
要是进人奶可能效果就大不一样了,楼主闻气味去了,修不修得好难说。

网友:
很仔细,涨知识了...不过,有些还是不懂啊

网友:
!  要是写了芯片工作的各电压就好了!    那里短线了啊  什么信号啊?

网友:
短路故障到底是在哪里呢?    楼主说说看嘛。

网友:
太笼统了  该讲细的没讲细

网友:
看上去还是挺顺利的!不过那个同行也太差了吧这都查不出

网友:
楼主具体说说怎么判断出ISL6269损坏的呀,谢谢!

网友:
我第一眼看到郑师傅就觉得不是“凡人”!希望能交个朋友!我经常去你们店里!技术好服务素质好!当然生意更好!呵呵

网友:
能否讲一下

网友:
B+ 短路怎么想到芯片坏了,不解

网友:
查到一过孔有断线???什么信号也没写,工作条件也没写出来,楼主写得很差,居然还挂在首页,管理人员要自我检讨!!!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明确哎,故障一下就找到了,厉害厉害。。

网友:
有图纸修机子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