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改LED

楼主(2011-01-18):
不用废话,看图吧

网友:
牛,不过想问下,只是换了LED灯管吧,还是屏也换了呢           ?还是用原来LCD的屏啊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我不明白这样改有什么好处,装个灯管不麻烦啊,也不贵,反而买这个LED的东西可能 有点浪费了吧,......

网友:
费时 费力  费钱

网友:
常听搞维修的想把LED的改为LCD的,那样方便维修些,还很少看到有人硬要把LCD改为LED的,嘿嘿,楼主有点意思哈,不过楼主很会改哈,看起来效果还不错的呢。。。。

网友(点评):
有同感,LCD改LED,蛮怪的一种方法

网友:
想问一下LED的工作条件是什么?与LED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现在卖的显示器大多数都是白光的LED说白就是。LCD的屏。上的LED的管。就这样了。LED就是比以前能更明亮点。外加能更省电罢。能待机时间长点。就这样了罢。也没啥了。

网友:
一个led屏好多钱。。。即使显示效果上去了,那也划不来啊

网友:
好厉害  ···你的那个连LED小板哪有买啊!

网友:
楼主知道怎么LED改LCD吗,这个我们确实很想知道

网友:
LED改LCD或反之都可以改,但要考虑以下问题
1)用模拟亮度调节方式的, 数据调节的困难
2)2 种屏的接口插接件不同,要改造
3)2 类屏厚度不同, 厚屏改薄屏容易但成本高,反之放不下
楼主只将FCCL灯改成LED条做背光,然后把FCCL的INVERTER 的高压变压线圈的匝数比改造一下

网友:
感兴趣,请问哪里能买到套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改能有什么好处,改个高峰屏还有点用。

网友:
                   画蛇添足

网友:
画蛇添足
费时 费力  费钱
有意思吗

网友:
是啊,换灯管还是比较快的。不过我请教一下楼主,那个高压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把LED发出的光是怎么柔和均匀的?我前两天遇到台联想的新机器就看到那屏上方明显的分了8段,光都分布不均匀。格外刺眼!

网友:
大家不要这么不屑一顾,只是一个技术的探讨。我觉得不错啊!

网友:
感兴趣 不知道 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