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ATX-300P4-PFC电源内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

楼主(2011-01-18):
求长城ATX-300P4-PFC电源内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就是B2那个!我的长城ATX-300P4-PFC电源内其它元件完好!就是B2坏了!我用另一个长城ATX-300P4-PFC电源内B2代换过!哪位同行兄弟有 卖个给我快递费我付!你出价!

网友:
就是图左边那个!

网友:
有这份钱,还不如自己拆开重绕。

网友:
如果买不到,可以自己缠一个。修这种变压器的关键是将骨架、磁芯完好的拆下。因为线圈匝数不多,绕制则比较简单,记好匝数、首尾和绕向就行了。

网友:
收几个旧电源当料板就有了

网友:
这个开关变压器不好绕,我多次未成功。只有拆同型号代用。

网友:
其实不必用 同电源 同型号的变压器代换,我遇到过长城ATX-300P4-PFC电源 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损坏,在其它电源上拆一个就可以,但一定要注意要有两组电压输出,接对绕组即可。

网友:
你那个变压器是几个绕组啊?我这有几个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我有时间把照片传上来,你看看有用的话我送给你。

网友:
变压器不好烧啊,就是没碰到坏过,

网友:
我这里很多长城P4~我都懒得去修!元件难拆~很密集!!!

网友:
我这有两个修好的,不过你这个修复就成本比较高了。一个二手电源不值钱,研究技术还是可以,

网友:
孙贺喜兄弟非常感谢你 !也感谢几位回复帮我的兄弟!
你那个变压器是几个绕组啊?我这有几个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我有时间把照片传上来,你看看有用的话我送给你。

网友:
长城的辅助电源变压器就是好坏!!!!

网友:
出钱出快递费买个长城ATX-300P4-PFC电源内辅助电源用的变压器型号:T-FFL19-018 都没人卖吗?旧的也行啊!只要是好的!

网友:
还是自己缠吧,如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
你把变压器底部针脚图片传上来,我看看和我手上的一样不?

网友:
孙贺喜你好:只要你那个长城电源外壳名牌上的型号和我这个型号一样就行的!我的长城电源外壳名牌型号是:ATX-300P4-PFC  请你看看是一样的型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些变压器都是拆机的,上哪找型号啊!只能看针脚。

网友:
孙贺喜 你好!你现在还在吗?

网友:
我上夜班!一晚上都在的!

网友:
您好,我是孙贺喜,您要的辅助电源变压器我拍了图片,你看看哪个能用上我送给你!!

网友:
孙贺喜您好!太感谢您了!我的辅助电源变压器引脚图:

网友:
孙贺喜您好!好象你这几个的引脚都合不上哦?

网友:
报费算了,10块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那你就只有重新绕制一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曲洪卫兄弟的回复!绕制不起了!磁框框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报费太可惜了!我代换过变压器其它部份可都是好的哦!

网友:
楼主还真是有闲情逸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不如自己绕,磁芯可以随便找个其他的辅助电源用的换,长城电源变压器外一般有一层铜皮可以不要,先加热到6~70度再拆就好拆了。

网友:
一般的辅助变压器有主绕组,反馈绕组,5v,12V公用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