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进水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1-01-18):
主板没有明显水迹,放烤箱1小时出来测无短路。上电无待机,先看看隔离保险F15到U47,U47的S级20V D级无电压 再量G级也是20V,不正常。U47为P管 G级为低电平才能导通。找来图纸查看发现G级的控制信号PWRSHUTDOWN没有输出 。看图纸这个信号时由U69(BD4176KVT-GP)46脚发出 。更换U69后PWRSHUTDOWN信号有输出了,待机电流0.01偏低,还是不能触发。是不是U69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测U69的59脚发现只有15V,照图纸量下去发现R778的1脚有20V ,用镊子短接R778后,电流上来了,自检卡开始跳数。在料板换一个R778上去,上电测试机器亮机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多时候是电阻的一头灰腐蚀掉

网友:
LZ的思路有意思,为什么不先判断U69工作了没,而是直接换一个呢

网友:
怎么不先量BD4176的工作条件呢?

网友:
不错,楼主运气也不错,进水不是很严重。烤箱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怎么知道U47的G级的控制信号PWRSHUTDOWN是由U69发出的呢?从第一涨图上并没有看出这个信号是由U69控制的啊!?

网友:
对呀楼主为什么要直接换U69?感觉问题吧呵呵

网友:
有图纸修起就是舒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