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假牌的宾得堡工业干衣机电气控制图

楼主(2011-01-19):
如题,是一个宾馆用的干衣机,因温控头坏后导致加热过量把控制柜里面的线路全部烧坏,现在要从新安装线路,所以来求助类似这种设备的控制电路图作为参考一下。原来里面有4个380V的交流接触器,2个220V的小接触器,一个正反转控制器,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
工业的一时没找到,先给你上个家用的吧,LG TD-C7004系列电气图。

网友:
应该是2个380V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正转与反转的,1个控制加热的,还有一个就不太清楚了,楼主最好上整个控制柜的内部图和操作界面图(有哪些按钮),还有问一下,整个系统的控制顺序

网友:
有一个启动、一个停止,还有一个强制加热开关,前面还有一个温控器。

基本上是搞明白了,现在就是那个强制加热的原理还没搞明白,因为采用的是380V接触器,3相电进去,没有其他的多余的加热组件,按照其原来的接线柱分析,这个强制加热是用开关把温控器输出的开关短路了,也就是说控制加热的那个接触器不再受温控器的开关来控制,有点迷惑的地方就是温控器控制的这个接触器(我暂时称作为K7)居然是用自己的一对常闭触头加上这个强制开关来控制自己,要是这个接触器一得电后,常闭不是断开了吗?那这个强制开关还起什么作用了?

改天我把这个自己手写的图纸发上来,也好给其他以后要修到类似的机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网友:
感谢2楼的版主,这个机器的原理和你给的那个PDF图纸不一样,工业上用的是强电,你这个是弱电控制。不过还是感谢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既然强制开关和温控器输出开关并联,那应该是输出去线圈,不是常闭触点吧,应该是用的线圈+开关吧,这样接触器就吸合,加热器开始加热
如果如楼主所说,那就不明白了
我大概画了个图,楼主看看开关所接是不是接触器的线圈A1或A2啊,如果是那就是线圈,不是什么常闭触点

网友:
搞错了,是你画的这个开关后面还串接了一个常开触头,问题是短接了温控后,这个KM7是如何得电了?

网友:
楼主确定是接的NO这个接线柱吗?

网友:
嗯,我都把那个接触器拆开看过了,确定是。还有一点迷惑,不管是常闭还是常开,如果用自身的触头来控制,理论上是怎么都搞不明白的哦,比如是常闭,那么这个线圈一得电,线圈马上就会失电哦。如果是常开,那么这个线圈怎么得电了?

网友:
比如是常闭,那么这个线圈一得电,线圈马上就会失电哦。如果是常开,那么这个线圈怎么得电了?
所以应该是常开,而且应该是有开关和这个常开触点并联的,这样只要开关一按,接触器吸合,形成自锁

网友:
问题是这个开关是不是按钮,是那种一拨后不会回来的开关,那么没必要和这个触头自锁了,况且根据我跑线不是并联的,而是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