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出来1.8V供电了

楼主(2011-01-19):
上图先

1脚--12V,2脚4.5V,4脚2.5V ,5脚 2.5 v,9脚0.64V,10脚为0V
11脚为12V。12脚为0.37V(所连的两个电阻取下后量阻值正常)
上管MF803  D---3.3V,G--4.5V  S--0.9V
正常时,改管应输出1.8V供电给桥,然后,经过场管给总线1.2V供电
,主板是649-M3 775 无桥1.8V供电,无总线供电,无CPU供电。
在此,感谢新世纪,感谢数码港,一起探讨了好大一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9218更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场管和芯片要一起换,只换芯片是不行的

网友:
电源有PG信号没?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查13脚是否为高电平~!12脚所连二电阻r870 865是否正常?mf803 804打值是否正常?

网友:
10脚好象是个开关(如果VTT和CPUVTT是两个不同电压的话),两路电压都没有,我想应该去考虑开关脚信号,跟着信号走,问题不一定在这,可能VTT要先开启才开这两个电压,而VTT开启条件是什么呢?直接开启还是先有CPU供电再开?整得有点像是IT8282M的开机时序,楼主的板子是AMD的吧?如果真是8282时序IC,还得查一下S3信号,别查到最后还是南桥坏,料板一块,哈哈哈

网友:
整个完整的图上来,大家一起帮你看看信号走向

网友:
好像问题出在第10脚吧pgood 这个不应该是0v 跑跑线吧! 这个芯片首先是vttpwrgd产生电压后给他一个电源好信号 使这个芯片开始工作 没这个信号 他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什么主板?780g的话请上cpu。。。。。

网友:
仔细查PIN10吧,它的前级线路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