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大家对引导型病毒的认识

楼主(2011-01-19):
遇到给顾客装系统,装好马上感觉又中毒了,或者一直弹网页。好了,重分区,再装系统,还是感觉系统不对头。

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引导型病毒,大家对此有什么好的办法?

其实吧,我也是使用fdisk /mbr解决的,本想让大家多多讨论,没想到维友们都知道,哈哈!万岁!

网友:
呵呵,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客户的机子就像你说的一样,不过,对病毒了解不深!!只知道当时光杀毒就杀了一天,不断的格盘,装系统,杀毒!!当时挺头痛的,不过,还好后来搞定了。(是一个朋友帮忙的,当时上门服务去了),现在想想还真是晕!

网友:
这种不是引导型病毒,是AutoRun类型的病毒,可能你安装的时候除了系统盘外你没有把其它磁盘格式化吧,你装好系统后,双击其它盘符,它就自动运行了,得,又中病毒了。安装系统时要注意清除其他盘的Autorun

网友(点评):
我都重分区了,怎么可能会有AUTORUN

网友:
是的。。。最好是更新下mbr。。就行了。。先更新。。马上装系统。。。

网友:
我当时上门修机时也遇过一次这种情况,不管你怎分区,分盘,格式代都不行的。装完系统后你会看到桌面总会多几个网站的图标,不管怎分区格式化,重装几次都是中毒,打开网页都是去到那个中毒的网站。
慢慢分析了一下:既然病毒还在,就唯一能存的只有硬盘了,好,就从硬盘下手,既然分区格式化都不行,那就用MHDD的ERASE全盘刷除,刷一分钟,停,然后分区,装系统,OK搞定

网友:
嘿嘿,我也是啊,当时还把我的U盘中毒了,我第一次装完系统,下金山,下360,哈哈,金山毒霸全盘扫描,金山卫士全盘扫描,360急救箱急救,360卫士全盘扫描。哇。。。。金山毒霸扫出184个,其他的少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啊,后来又下了个金山急救箱,扫描,.....还有,后来金山毒霸扫完了,其他的还没扫完,又用金山再来一次全盘扫描,呃,好像还有30多个,。。。。总之来回的车轮战啊,最后360急救箱提示重启的时候我才停止了,重启-,-杯具了,已经进不了系统,估计系统文件也给清楚掉了吧,很多都window那个文件夹的,...0...没办法,再装,扫一次,哈哈没有了,一切正常,到现在她也应该用了2、3个月了吧。

网友:
那是我见过最恐怖的病毒了(我没说最厉害啊),我U盘插上去就中招了,我可是进的PE啊,进pe还删不掉那些网址。

网友:
360系统急救箱一般可清除引导病毒

网友:
我一般删不了用就这个强行删除,基本上都能赶走。如果再有个引导型的再给它做个重建引导,同时再用杀毒软件扫,基本上能认看得见但PE下删不到的都能删掉

网友:
进入dos环境下,输如以下命令就可以解决了, fdisk /mbr

网友:
mbr原因.....GHOST四分区最快...还有重建fdisk /mbr

网友:
把硬盘低格了还会有么?

网友:
我经常用它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效果很明显啊

网友:
这样的事也遇到过,换个光盘重新分区就OK了,没有去查原因,感觉查的话浪费时间

网友:
“鬼影”病毒,PE下用DiskGenius重建主引导记录MBR再做系统就OK了!

网友:
杀毒是很杯具的,杀半天都杀不出个所以然,有时候还把系统文件杀掉,搞的要重装系统。

网友:
老老实实备份比什么都强

网友:
难道中鬼啦!

网友:
这一般都是引导区有毒,重建一下MBR可以解决

网友:
大家都说要更新MBR..以后我也知了.

网友:
强烈支持ERASE命令。。。

网友:
为什么重新分区还不行呢?重分区它不就重建MBR了吗?

网友:
这种玩意儿我也碰见过,当时也是折腾了好大一阵,方法大家都说了

网友:
我之前也 遇到这种情况杀毒    没有解决。。。。、 今天学习了   谢谢

网友:
这个简单,格式分区好后,进DOS  输入 fdisk/mbr 回车 重启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重建fdisk /mbr 就可以了,现在这种病毒很多,也可以用金山急救箱也可以杀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分区后并没有重建MBR,所以得fidisk/mbr.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今天就中毒了

网友:
这个病毒害的我好苦啊,一个顾客我都ghost啦十几遍还是不行

网友(2011-02-18):
遇到过,fdisk/mbr就能解决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遇到类似情况,杀毒用了3个多小时。

网友:
这种病毒直接ERASE擦一下,再分区装系统就行。

网友:
6楼说的有点玄乎了吧,把硬盘重新分区,再格式化,还有病毒能存活?

网友(点评):
看来你没碰到这个病毒!还不知它的厉害!

网友:
年前遇到了,重做了几遍系统都不行。把硬盘全格也不行,不接网络没事,一接网络就会诱发病毒。没办法上网查了下, 说是360系统急救箱可以。下载杀毒后才搞定!

网友:
360里有个系统急救依次性搞定

网友:
我的U盘也是啊!!!!!!!

网友:
引导型病毒是dos时代下的产物,另一种是文件型病毒。现在基本不成这么分了。因为windows系统的引导启动过程比dos复杂的多,涉及的文件也多,这样对病毒分类对查杀意义不大。不过有一种毒是藏在引导扇区里的,比较历害,用分区格式化是杀不掉的,必须重建mbr,不过这类毒也很少一见了。

网友:
这个病毒挺变态。还得更新MBR

网友:
直接用FDISK /MBR重写分区表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 DISK 全部重新分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