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尼VGN-A11C的问题,请大师们赐教

楼主(2011-01-19):
一台索尼
笔记本
触摸板的排线没有了,是12针的排线,由于没有货,我自己做了一根,插上之后不能开机,电流达到0.6多就不动了,拔下来又能正常开机,这是什么问题
笔记本

网友:
排线的线序错了吧,保护了

网友:
也可能是触摸板有问题,导致检测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