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的简单处置

楼主(2011-01-19):
碰上硬盘坏道让人很头痛。这时候能开上MHDD,挂档erase,在坏道上跑上几次,会有意想不到的修复效果。。
前天遇上一机,时尔就发现不了硬盘了,动动数据线又行了,最后换了一条SATA线,好了。。。客人不懂电脑,是不会轻易去玩插线的,这SATA线还会自动断??想不通

网友:
你好,楼主,请说明白一点,怎么挂erase。请给出详细的命令参数,谢谢

网友(点评):
哈哈,最近太想开车了,乱套用了词语。维友勿怪。答案在4楼

网友:
运行MHDD软件,然后选择硬盘所在的接口,进去后在命令行输入erase(全盘刷除),如果是一般的逻辑红绿块的话,是会好的,但系果是物理坏道那一样好不了的。

网友:
MHDD只能修逻辑坏道,根本 修补好几块盘

网友:
MHDD只能修少量坏道    坏道多要PCI3000或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