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密码 问题

楼主(2011-01-19):
哪位知道IBM R52 915独显主板的开机密码在哪个芯片里?请赐教 谢谢!
开机密码

网友:
U63 PC8394T 在内置内存槽下面

网友:
在南桥附近,24开头的八角酷像mos管

网友:
超级IO里边!

网友:
在内存槽(看清楚了,是内存槽),里边那个大大的芯片里,T4的板上那个87392的位置~~~~

网友:
对,就是里面一个内存槽下面那个大芯片,直接把键盘下下来就可以换得到的。。。。

网友:
集成在I/O里了,没有单独的八脚芯片

网友:
只需要把IO 换掉没有密码的 或者新的IO 就可以了 这个本没有像其他本那 样的8脚密码片

网友:
5楼,10楼正解。T43,R52,T60,R60都需要特制的编程器读出BIOS资料。如果没有编程器,只好换8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