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魁祸首是1117的3.3V稳压管

楼主(2011-01-19):
机器型号:AOC L193W
故障现象:有、无信号,屏幕老显示AOC这个LOGO,一闪一灭,就出现AOC。
维修经过:第一次是小学徒维修的,我只是说了一句,先查电源供电,12V滤波电容起鼓了,更换后故障现象消失了。大约半个月左右,客户又把机器拿来,说还是那个故障。
这就算第二次维修了,我拆开机器,还是检查电源板,发现另一个5V滤波电容也起鼓了,更换以后粗略检查了一下驱动板,没有发现明显异常。本来想让通知客户拿走的,但又担心再次出现这个问题,于是就把几个靠近散热片的滤波电容全部用导线移开安装,目的就是怀疑是散热片的高温导致了电容的损坏。检查了14V和5V输出都在正常范围以内,通知客户拿走了。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这个机器又来了,故障现象和原来一样。
我一方面感觉惭愧,另一方面感觉对不起客户。这个客户为人很好,不抱怨我们什么,虽然收钱不多,就第一次收款40元。即使换了我们,也难免发几句牢骚。
第三次维修开始了,没有拆机以前,我基本推翻了以前的判断,造成这个故障的肯定不只是滤波电容造成的。大凡有过维修经验的人都知道,电容起鼓不代表电容完全损坏,很多时候电压还是在正常范围的,也就是说即使不更换,照样可以使用一段时间。
拆机继续检查电源板,可以说一切都正常,318V的电压正常,14.5V的电压正常,5.12V的电压也正常,电源高压一体版也无虚焊现象。故障应该在驱动板和屏上。
屏的问题基本修理不了的,不去考虑了,重点查驱动板。
要是第一次维修,分析到此的话就直接换通用板了,收个100元就可以了,但这次不好收钱了,还是修理吧。
先查5V供电到驱动板的电路,5V经过一个IN4007模样的二极管到了1117的输入端,旁接一个滤波电容,1117中间输出应该是3.3V电压,旁接另一个滤波电容。二极管一端是5.12V,另一端是4.26V,首先感觉就不对,压差应该是0.6V的;再查1117中间输出端,开机瞬间是3.28V,随后降低到3.12V,到此,基本找到了故障的原因,拆下二极管测量,没有发现问题,换了一只1117再查电压,二极管一端电压5.12V,另一端4.48V,1117中间输出电压是开机瞬间3.32V,随后稳定在3.3V。到此问题彻底解决了。
总结:有一定维修经验的也会偷懒的毛病! 修理好以后多花一点时间,把几个关键点的电压都测量一遍,就可以减少这种折腾。我认为,对于液晶显示器,测量以下几个关键点电压就可以了:主滤波电容电压320V左右,次级输出5V,14V,有的是3.3V、22V,再测量经过保险丝或保险电阻通往高压板两端的电压,防止保险电阻变值。再测量驱动板第一个3.3V的电压,再测量屏接口5V或3.3V的电压。

网友:
真没想到,电压差0.2伏都不行,以前我电压在0.5伏以内就算正常了.

网友:
精辟的经验文章、分析的很透彻,值得学习、很小的差别能反映出问题的所在。往往返回的机子再次维修很头痛。

网友:
我还是认为楼主并没有排除故障,因为测得的这些数据不会造成电容损坏,屡坏电容问题还是在电源板

网友:
通常一般都是几个电容一起换的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屡坏电容可能是你的电容质量太差了

网友:
故障应该在电源板上

网友:
LZ,历害。功力很深。

网友:
现在的电容质量确实差,换的时候大多都提高电容的耐压更换的。像2楼一条河说的那样,0.2V的压差应该不会有问题,MCU的供电要求很严格,一般还有个0.05%的允许工作误差呢,可能是某些机器的设计问题吧。

网友:
电压不是相差0.2V不行,是1117的功率不够造成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要是我的话就投降了,今天又学到知识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