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修复的问题

楼主(2011-01-19):
  我记得MHDD是哪个版本来可以修来着?  我忘了,有老同志提供个

我一个朋友说只有一个版本修复的效果好点,其他的都不行啊,好像记得是二点几的,忘记了

网友:
大哥只要在DOS下 打MHDD就可以了 无论什么版本都差不多!

网友:
安装光盘里有,进入DOS 模式,输入mhdd ,按一次F4 将第三项设为ON 再按F4 即可。

网友:
就如三楼朋友介绍的啊,用起来很方便的 不太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A:

mhdd 命令修复硬盘 还可以 网上也有图片可以告诉你一步一步的 很简单的

网友:
感觉MHDD太慢了,有没更好的呢?

网友:
个人感觉mhdd修复坏道还是不那么有效的,启动mhdd后,选择磁盘序号,然后F4调出运行。

网友:
我 觉 得 还 是 不 错 了哟  呵 呵

网友:
MHDD还是比较专业的

网友:
用着还可以呀

网友:
在DOS里有啊 什么2.几啊  现在最新的能修复1TB盘的都3.多了  不过你自己要找适合你用的

网友:
MHDD 我觉得还可以..

网友:
这个很专业,不错

网友:
怎么样修复绿色点的,请指导!

网友:
mhdd在修复硬盘方面还是蛮好的

网友:
就是时间用得蛮久的

网友:
从安装光盘启动,进入DOS 模式,输入mhdd
运行MHDD后,MHDD首先检测系统中的所有硬盘,显示各IDE口连接的硬盘型号。按相应的数字即可选择相应口的硬盘。
选取后,在主界面中显示当前硬盘的型号、串号、固件版本、支持的数据传输模式等参数(运行其它命令同样如此),进入命令行状态“MHDD >”。
硬盘在扫描前,必须进行扫描参数设定。按“F1”键显示虚框内列出MHDD的所有可用命令,按“F2”键是硬盘设定,按“F4”键是参数设定界面,默认全是OFF,即只扫描不修理,速度较快。主要的选项有扫描寻址模式(LBA或CHS),起始及结束的柱面或扇区、超时时限、清零时限及是否重复扫描/修复。为了达到修复效果,一般将参数Remap(坏道重映射)、 Loop Test/Repair(重复扫描/修复,直到你叫停!)及Erase WAITs等选项设为ON。设置完成后按“F4”键就可开始磁盘扫描。
表面测试扫描时,界面类似于微软SCANDISK程序扫描硬盘时的图示,显示的小方块在LBA模式下代表255个扇区,在CHS模式下代表63个扇区,扫描过程可随时按ESC键终止,还可以使用箭头键灵活地控制扫描的进程:↓快进2%;↑后退2%;←后退0.1%;→快进0.1%,可以对不稳定、坏道顽固的区段进行反复扫描和修复。

网友:
我们经常用这个来修硬盘

网友:
有没有收费的MHDD软件呢,本人用的免费的MHDD有的坏道修不了

网友(2011-02-24):
学习了,原来我一直是拿mhdd检测硬盘的,从没用它修复过

网友:
好像那个4.几的修起来效果好点,我有几个硬盘,用别的板本修不掉,用那个4.几的就可以。 还有那个ERASE是修复的吗,我一直用这个命令。

网友:
嘿嘿。也是用MHDD来修硬盘的。出新的就用新的啦

网友:
嘿嘿。俺这也是用MHDD修硬盘的。出新的就用新的啦。。

网友:
有新的就用新的,坏道太多就换新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