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的HP专用的小工具,在老鸟前献丑了

楼主(2011-01-19):
关于HP专用头的问题,论坛上已有多个版本,我这个是可以撤卸的,个人感觉好用,闲话少说,直接上图,

7805主板上的声卡供电的,好找,

连接线,

雏形,

完整的,

用HP时插上7805,用普通时,取下就可以了,

接线草图。我用过,没有问题,7805也不发热,如有漏洞,请大虾们批评指教!

网友(点评):
你这个7805的最高输入电压是多少?HP电源一般是18V,为了可靠还是串一个10K电阻吧。

网友(点评):
管理员考虑得极是,不过电流极小,可能问题也不大,一般后面电路中有两个十K电阻取样限流

网友:
这个比较稳定

网友:
很不错,还是多功能的呵呵

网友:
很好很强大,比串电流表方便多了

网友:
接上78L05不插笔记本就有待机电流了,没办法看笔记本的待机电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先把接上时看了,插上笔记本减掉就可以了

网友:
挺方便的实用

网友:
高手啊,先收藏下,以后自己来做个

网友:
真牛,动手能力更牛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但淘宝上有专用的,10块钱一个,美观安全

网友:
别插反了    反了就麻烦了    嘿嘿....

网友:
可以用5V USB 电充来模拟

网友:
做点灯管的头也是这么弄的 哈

网友:
线按颜色对照插就不会插反,淘宝上我也看到有,但是单发一个就贵了,而且体现不出我们维修人员的DIY精神,

网友:
呵呵,想像力还真是牛B的哟

网友:
此乃神人也

网友:
7805 好主意啊

网友:
    正极上串个电流表多好呀,不是太直观,想问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管有点看不懂,什么极性也没说怎么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