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r17an问题

楼主(2011-01-19):
开启时显示没信号。5秒钟左右灯就由绿变黄了。是不是驱动板坏了啊

网友:
只有打开检查后才能下定论。你这样发帖问大家。没有一个人能帮到你

网友:
连主机了吗?主机有没有信号过来啊

网友:
你要先查一下信号输入的对地电阻 若对地电阻正常  就是驱动板坏了
有的可以写程序

网友:
你接信号有没有显示,如果没有,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刷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你接了主机没有?会不会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下同步信号